vgn fs18cp怪现象

楼主(2010-05-15):
设备管理器里显示声卡已经驱动上了,可实际上声卡根本就没工作,只能发出那种很刺耳的报警声。控制面板里的那个声音设备里面根本就显示没有声音设备!
  显卡驱动也是驱好的,可时不时的会黑一下!*脏话*,一看就是有问题。显卡驱动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那位前辈能指点下吗?
打400问客服:曰:系统不是原装光盘上的了,所以可能出现各种问题。要我想办法搞张原装的系统恢复光盘,再确定是否硬件问题!有点晕

网友:
没有装不上的系统  换别的驱动看看  多次尝试都不行 硬件有问题了 但可能性 很小

网友:
克服就是nb 一句话就噎死你 上次一个新本问为什么不能备份 就说你是盗版 百试百灵 让你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