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T T40无法开机

楼主(2010-05-15):
本帖最后由 湛江
主板维修
于 2010-5-15 16:28 编辑
接一台IBM
笔记本
T40型号的。。。插上电流表待机电压是0.08。触发开机就短路。没摸到有热的芯片。不知道哪里查起。。
笔记本

网友:
网卡旁边是不是有进水,腐蚀

网友:
网卡不是进水。。。是灰尘的。。。

网友:
最新图片 .

网友:
开机电流能跑到多少啊?.说具体些.如果有短路的地方你可以烧啊。就能烧出来的。电压调低些.

网友:
最好把板子拆出来揭掉所有贴纸看一下,

网友:
一插上去就0.08。。开机就0.00 没办法开机。小短路

网友:
用电压法,电出来

网友A:
电击。坏了就陪。

网友:
那应该是保护隔离部分有短路的。你仔细查查...应该是前及短路.把几个可疑的先拆了。再开机.看看还掉电吗

网友:
先测待机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查VDD15电路

网友:
首先待机电流就不对,加电掉电肯定是加电后的负载有短路。看看显卡的电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待机时无显卡供电吧。感觉TB有问题。先补焊

网友:
你看一下 3V 5V 对低阻值是多少?0.08 有可能是南桥短路了

网友:
待机0。08大了点,取了南桥看看电流多少吧,可能是南桥坏的大点。

网友:
我也觉得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FBM的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