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诊断卡好用吗

楼主(2010-05-15):
MINIPCI接口的,看到有的朋友说乱跑码或不跑码。
这是个别现象,其实大多数机器准确吗?

网友:
跑不跑码主要看是否有LPC总线

网友:
那是不是关键在机器上,诊断卡都差不多的?

网友:
跑码说明硬件启动已完成

网友:
诊断卡也是有好坏的.......现在好多新机上已经没有MINIPCI了,大多为MINIPCIE了...

网友:
诊断卡买个还是比较有好处的,买二合一那种

网友:
不知便宜的诊断卡质量如何,minipci的,像奇冠那种市面上较多的

网友:
维修工具最好买好点的。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工具一定要买好的,自己吃饭就靠它了,以便准确的判断故障,这很重要!

网友:
检测卡都很准的
比看电流还要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