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1000He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15):
昨天客户只拿了一个裸板,同行,目测外观良好,没有动过的痕迹。主板上有Asus  1000HE的白色印刷字。客户只说供电电压12V就走人了。插电待机电流0.03.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亮,电流无变化,貌似不加电。没头绪!在基地搜了一下,无结果,放一边吧。
      今天突然想起修过Acer 的上网本刷BIOS好的。上网,下载了ASUS 1000HE的BIOS资料。刷 ......嘻唰唰,嘻唰唰。上电,啊,电流跳变。接外接显示了!
     看来,这8脚的BIOS芯片,将来会给维修业,带来小小的惊喜!
     顺便把资料给需要的兄弟传上来。

网友:
好像上网本的通病,BIOS坏,然后就是CPU、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上网本BIOS容易坏吗 一般BIOS坏 都有那些症状啊

网友:
3# tl-long246 好像就是不上电,要么上电不显,大部分是不上电

网友:
因为EC要读取BIOS的资料才能开机的。这种在不能开机的时候你可以打下1 3 5脚看看有没有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Bios信息丢失会按开机电流无变化吗?楼主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有点BIOS是参与触发的,如果BIOS坏,当然不加电了

网友:
主要是看待机时BIOS有无供电,即可判断是否BIOS都参与开机。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说  由供电那就参与开机  没有就不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