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w8240 启动故障

楼主(2010-05-15):
我的惠普nw8240笔记本,二手,买了半年出现无故当机,就是鼠标动不了、程序停止等,但是吧笔记本敲打几下又可以接着用,后来干脆就开不了机了。现在状态是:开机时风扇要转,电源灯亮,硬盘灯不亮。但是开关松开后电源灯就熄灭了。风扇接着转一会,无故障报警。然后自动关机(当然关机后就全部掉电)。期间硬盘灯均不亮。每个器件(包括硬盘)供电都很正常。请问各位高手们,大致是什么样的问题引起的。
因为是二手,小弟想自己修理,大致猜测了以下几点。
1、电源芯片问题,供电输出能力不足,cpu加上之后电压拉低,导致系统ok信号无法发出,导致关机
2、主板芯片组有问题。
3、主板线路有断裂,信号传输失败(这个可以解释之前把电脑敲打几下就可以用了的现象)

另外,主板上关于蓝牙供电的一个开关mos管掉了,我还没补上,应该对开机没有影响吧。毕竟没有蓝牙也是可以启动的。

网友:
如果进了系统键盘鼠标死了,可能是温度过高引起的,敲敲打打可以开机,是否内存插槽接触不好或板子存在脱焊。

网友:
内存清理了很多次,该不会是问题。本本出现故障的一次就是打游戏久了热了,然后故障频繁了,经常要弯折以下才能正常运行。现在是开机上电正常,但是电源灯很快熄灭,硬盘灯不亮。风扇转一会就停了,cpu、显卡、北桥都不热。

网友:
应该桥虚焊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跟cpu相关的北桥?

网友:
这几天仔细看了下8230的图纸,找到了部分问题,ics954215时钟芯片用力摁下开机状态就会发生改变,并且时钟ic供电有些问题,emi滤波电感之前电压3.3v正常,之后电压也就是ics954215时钟芯片只有3.15v,搭了一条飞线,现在电源灯不灭了,但是仍旧补发引导bios。现状如下:
开机,电源灯亮,熄灭1秒,然后电源灯常亮。期间硬盘灯一直不亮,风扇一直高速运转。cpu,北桥,显卡芯片均开始发热,但是不严重。显示屏无反应。如果不强行关机,则一直持续以上状态下去。进不去bios,也没有自检,喇叭无声音。
时钟芯片输出各项clock正常,各位高手看看还有可能哪些部分会造成现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