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告诉我如何串接灯泡?

楼主(2010-05-15):
看了论坛很多文章都说在检修电源时串联一个灯泡,但并没有说是在220V交流电之前接,还是在300V大电容直流电接呀?

网友:
呵呵!就是在交流电220V处拆了那个保险,是用灯泡的灯丝做临时保险用,这样不会烧坏材料。

网友:
主要就是保护待维修的电路,,,

网友:
我是把一根普通电源线把其中一根剪断接了一个镙丝灯口,使用时拧上一个灯泡,直接插到电源上就行了

网友:
有保险的地方就去掉保险串灯泡  没保险的可以在开关处串灯泡

网友:
像那些喜欢爆保险的电源接上会不会灯泡也爆了呀···

网友:
不会爆的,220伏的灯泡怎么会爆呢

网友:
有保险的地方就去掉保险串灯''/.

网友:
像那些喜欢爆保险的电源接上会不会灯泡也爆了呀···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5291-1-1.html
不是爆的.只会超亮.你得马上拨下电源了

网友:
嘿···楼上见笑了···新手比较笨···

网友:
我原来一直都没接灯泡

网友:
实际上电源修得多了,排除常短路的电路原件,根本就不需要串接灯泡了,还浪费时间

网友:
用多少W的灯泡好呢?

网友:
把灯 串接 在  保险 两端。(记得取下  保险啊)。

网友:
串灯泡一般不会听到放炮声。

网友:
如果想做保险就在接保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