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板子,跑C1

楼主(2010-05-15):
939的板子。跑码C1  3200+D的U,请高手指点,
请详细说明

网友:
重点检查内存部分!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啊

网友:
因为AMD得板子,内存先进CPU再到北桥,跑C1:CPU,北桥,内存供电,内存时钟,内存插槽及数据线,就是这些需要查

网友:
开机 诊断卡就C1 CPU应该没有工作

网友:
U应该是工作的。 一般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下CPU,看是否是CPU问题。确定是主板问题的时候,再讨论

网友:
测试各供电,正常加焊桥

网友:
换个 U试下,不想麻烦 就 代换 BIOS,内存  最 后 北桥

网友:
楼主 是复位以后跑码到 C1 还是 直接跑C1

如果是 复位以后跑码到C1 重点考虑北桥 是否存在空焊 或 内存上拉排组供电是否正常  其次仔细检查看是否有断线

如果直接跑C1 CPU不工作 ..... 考虑的多了..

网友:
个人觉得amd的u跑c1的话很有可能是u的问题
我有个4000+的老跑c1 u里集成了内存控制器了 这倒霉的u有的板子跑c1到有的板子上就不跑码
换个板子一试就试出来了

网友:
先查内存工作条件,C1

网友:
内存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怎么区分啊

网友:
先查内存工作条件,再换CPU。不行的话杀桥。

网友:
经测试CPU坏,可是地址线的第44教电压 ,阻值均低,跑线进CPU,下一步怎么办,给个思路吧

网友:
是44脚无电压

网友:
CPU坏了,那换了个好的CPU试了没?什么代码?

网友:
如果是 复位以后跑码到C1 重点考虑北桥 是否存在空焊 或 内存上拉排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块给你的一样,换了U就好了,我的是磐星的板

网友:
AMD5200+碰到过,刷BIOS没用,后来换U就好了,也就没有深究,今天终于明白了

网友:
AMD板子一般都是集成桥,不过内存是很头痛的事情,我曾经换过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觉得加焊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