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几片DDR400 512M的双面条 RST报错

楼主(2010-05-15):
哪位大哥帮忙看下着是哪几颗颗粒出问题了啊?
问题

网友:
2 7

网友:
多顶几下,能加分?

网友:
师傅 你说的是正面还是反面啊?

网友:
好像论坛里有这样的说明,你搜索一下

网友:
第2面的第5颗

网友:
哎呀 我换过第二面的第五颗 换了还是不对

网友:
第一张图片。。。
从正面数第五颗,,,,换后面的那颗,,,,

网友:
其他的颗粒损坏的位置,,你按照我上面给你方法找。。。。
学修东西,,,要靠自己摸索的,,,经验要靠自己积累的,,,

网友:
双面内存DDR1 ,,,,,颗粒都是并联的。。。。

网友:
哎 一条内存吹的底板都焦了还是没搞好

网友:
反面不行就会正面的

网友:
双面还是单面啊,,,,,

网友:
01234567 为一个 89abcdef 为2个,依次退 ,,,,,

网友:
反面5
反面4
正面7和反面2
反面4
先不要急着换片,先观测一下片是不是空焊,报错片的数据线相连电阻是否好坏。确定无误再换片,换片要注意颗粒位数4、8、16、。如果换好片还报错也有可能是板坏。

网友:
16楼 怎么看内存是4位 8位 16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