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e USB的怪问题

楼主(2010-05-15):
手上有一台R61E的本子  刚开始是报0701错误   解决之后 USB三个都不好用 电压 阻值都是没问题的  比bios也恢复过 也没用
       南桥也换了一个了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谢谢了

网友:
怎么个不好用法。插上鼠标。灯亮吗?进系统后插上鼠标系统能不能发现硬件啊。?

网友:
是什么样的现象要说清楚.这样的话我们才好帮你分析原因.

网友:
不好用是有个概念的,说不定到客户手上好用,哈哈

网友:
更换USB 供电的电容试试 换大容量的

网友:
1:插上USB设备是否设备有反映     2:插上USB设备指示灯能亮吗       3:是否USB接口供电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上没反应  我看了 两个数据脚没电压  有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认USB设备    插上没反应   是一个一个坏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是在他手上用到不好用才拿过来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你看清楚点好不     能认到新硬件 我还要提问个屁啊

网友:
5# 李漂渺      在插上设备的时候电压也是正常 的   只是那两个数据脚 没电压 有阻值   跟大电容因该扯不上关系把  不过我先去试下    谢谢了

网友:
你南桥换得没问题的话。就主要查供电

网友:
如果你确定南桥,供电都没问题的话,现在重点应该查的是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E:
   USB跟时钟有联系吗   为什么啊

网友:
usb有单独的48m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