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1R解COMS密码

楼主(2010-05-15):
前几天接到一个华硕X51R笔记本说是本子被锁了,前几个月本子拿来修过,修了北桥。接到后,开机提示COMS DATE ERRO 等等一系列错误,基本都与COMS有密切关系,提示按F2,之后屏幕正中一排英文,PASSWORD ENTER:让输密码,试过一些简单密码后,对自己的运气不抱什么希望了,于是拆下主板,取下电池放电后现象依旧,拔下BIOS刷写了一个官网最早的版本,之后还原,机器开机只提示 COMS电池电量低(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本人英语极差,开始以为是COMS低级格式化)仍提示F2还让输密码,这是没有加COMS电池,有刷 了一个最新版本的 BIOS 现象还是第一次刷写的现象,这时我知道了错误是说COMS电量低,于是加上电池,OK了,顺利进入系统,今天客户把机器拿走了,可 是自己心里就是想不明白,着是刷COMS刷好了还是,放电放好了,因为刷过BIOS后错误明显变少,但是还让输密码,希望借过华硕密码的高手给点意见,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二者是不是都有可能呢?

网友:
华硕的码放电也能好吗?没遇到,呵呵

网友:
ASUS的机器没有专用的密码芯片吧?

网友:
ASUS的有些机子在拆掉CMOS电池后有自动上锁,比如F3T
客户拿来的是因为COMS电池用尽,导致BIOS上锁。
你刷好的BIOS因为在没有更换小电池的情况下上电,又上锁。
所以才有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