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HP CQ系列笔记本短路的维修

楼主(2010-05-15):
是一台HP 笔记本CQ系列的,09年卖的挺火,AMD架构的。
拿到板子首先测到四个电压短路,分别是+3VS,+1.2V_HT,+3VL,+1.2VALW全都短到0欧,
因为+1.2VALW给南桥U15供电,换南桥后此电压阻值正常了,然后是+3VL,此电压连的东西比较多,但最常见是EC 短路,确定是不是EC坏很简单,此电压即使三五伏没有他也应该有,直接插电源摸EC发烫,马上拔电源,换ECVL短路解决。然后修+1.2V_HT,此电压给南桥、北桥和时钟芯片供电,南桥可以排除了,北桥是否短路?不好确定,但不要把他取下来确定是否短路,先看时钟芯片有没有问题,看了下图纸,是经过一个零欧姆电阻r168进时钟芯片了,把这个电阻断开+1.2V_HT就不短路了,换时钟。再修最后一个短路+3VS,短到0欧姆,这个电压连的东西真多啊,短时间内要排除哪个东西坏了难啊,曾修过一台+3VS短到26欧姆的,当时没有动万用表和烙铁就判断出哪个芯片坏了,是直接进系统,通过程式测出SDfail,把SD读卡器的IC U23取下,+3VS就不短路了。手里这片板子估计也是U23的问题,看看图纸,+3VS是通过零欧姆电阻R1021U23的,把此电阻断开,+3VS就不短了,说明U23短路了,换。
好了,所有短路问题很快就全部解决,

插电源,按开机什么反应没有,所有指示灯都不亮,测+3.3V/5V没有,经测是EC U33没有发控制信号过来,所以马上换U29(注:BIOS,这板子就这样。),插电源试机,+3.3V/5V都有了,按开机可以触发了

(到此噩梦很快要开始了……)
虽然可以触发了,但只有开机指示灯亮了,EC旁边的灯不亮,连插适配器的接口灯也不亮,而且开机后的电压一个都没有起来,等于没开机,这种故障现象一般是南桥没有正常工作引起(常见),查南桥!没问题,所有工作条件都具备了,怪了,

下面就开始怀疑EC了,开机后EC收到开机信号后会给南桥一个PWRBTN信号,然后南桥会发回SLP信号给EC,然后EC就会发出SUSP#信号,经测是SUSP#信号不起,前面的信号都有了,这个信号不起那+3/5V后面的电压就别谈了。EC是新的,+3VL短路时候就换过EC了,应该是其他地方有问题,考虑到这个板子短路多,所以也测了下此信号的对地阻值,一测只有68Ω,看图纸上用此信号的地方也不少,二极管D31和三级管Q39于此相连,撬开,阻值还是68Ω,一个五脚的IC U32,撬开也没好,同时也发给产生+1.2VALW的主芯片,通过一个电阻,断开电阻也没好,还有最后一个去处了,也是通过一个电阻,进充放电芯片PU101,把这个芯片用烘枪烘下来,测SUSP#阻值终于正常了,总算把这个信号搞定了,插电源开机,各供电都正常了,这才松口气,
(到此噩梦还在继续中……………………见谅,请看下贴,这里不让超过1000字,)

网友:
现在机器是可以上电了,CPU都有供电了,插上CPU和RAM,上电后,不显示,晕倒,真是我的噩梦啊,这CPU是AMD的,手里的debug卡不支持跑代码,用示波器测总线波形,没有波形,CPU没工作,测PLT_RST#信号,没电压,此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查南桥的供电时钟等各种条件都有了,这个信号应该起来了才对呀,恩?不会是这个信号也短路了吧?测对地阻值0Ω,信号发出来给拉低了。此信号短路一般是网卡短路引起的,想到这马上测了下网卡的供电,它供电的阻值只有14Ω,是+3VALW通过三脚的MOS管Q144转换成+3V_LAN,直接把网卡烘下来,PLT_RST#信号不短路了,网卡的供电也不短路了。把网卡焊接上,开机!期待已久的HP画面出现了!

进系统通过程式测试,所有功能全部PASS,我换了七个芯片才搞定他,这块板是我修过的比较变态的其中一个,分离给大家。如果经验上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

我希望申请转正,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下我的大量资料。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