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T40主板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15):
  同行的一台T40主板, 故障现象是不上电。
  插上电源电流0.35左右,估计大致故障在CPU供电部分,于是,摘了CPU,去保护,上电测CPU主电压VCCCPUCORE过然为0V,其他+B电压正常,CPU供电芯片ADP3205已经被换过了,于是拆下来换了新的,上电还是一样,说明原来的芯片是好的,于是查芯片供电,复位,均正常,测上下MOS管也是好的。
  开始蒙了,于是找来芯片资料,反复查了数遍参考电压,软启动电路依然没有结果, 快要放弃了,后来突然想到好像在哪里看过ADP3205的开启信号VCORE_ON不能比供电电压VCC3B早出来,如果出来早的话会使ADP5205无输出·

  死马当活马医吧,没办法,又查VCORE_ON上级,VCORE_ON是由VCORE_ON_PMH4和-shutdown2共同产生经VCC3B上拉

  VCORE_ON能产生,说明-SHUNTDWN2正常,那就查VCORE_ON_PMH4吧, VCORE_ON_PMH_4是由PMH_4的PIN89的B_ON2发出的, 而ADP3205的供电时VCC3B,是由PMH4的PIN70的B_ON1控制产生的,按时序来说是先发出B_ON1再发出B_ON2,可是怎么能看出谁先发出去的呢 , 又为什么会时序错乱呢·· 又没了头绪·· 在朋友那借来PMH_4的中文引脚资料和详解, (是他在培训的时候的内部资料, 很详细的··嘻嘻)果然, PMH_4有个时钟晶振,如果这个晶振发出的震荡信号不良或没有发出, 都会使B_ON2比B_ON1早发出

  怀着兴奋的心情看了看这个电路,晶振不知道爱不爱坏,可发现旁边有个电容C325有点变质···换掉·· 再上电电流上去了··0·55, 上CPU,开启保护机器亮了····
  由于那个PMH_4的资料是朋友的,不让我发,所以各位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