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的液晶奇怪现象

楼主(2010-05-15):
昨天接一个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接到后现象是开机2,3分钟之后就自动关机了,指示灯也不亮点好几下才会开,以前见过LG开过一段时间后会黑屏,换过高压部分后OK,随将联想高压部分换掉,这时新问题来了,插上电后2秒会掉电,有时会长亮,开关不起作用,于是还原到原始状态,测到开关无3.3V,于是怀疑是开关电路问题,顺着电路量上去,*脏话*,正常了,开关能用,显示器常亮,于是怀疑是驱动板元件虚焊,就将重要元件加焊一下,烤机一晚,今早客户将显示器拿走,自己心中不太确定是否是驱动板元件虚焊,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强人呀,确定是不是虚焊,把电路板拆下来,工作的时候用力砸几下,看看会不会黑掉。

网友:
如果再次返修  检查下按键是否漏电

网友:
我手上现有一台,开机显示无信号后即断电,查驱动板3.3V已烧,换后故障一样,今晚得加班了

网友:
呵呵,我也用力击打过几次,但是没有再出现类似黑掉的现象,也许是测得时候,表针将虚焊的引脚加固了

网友:
这现象很有可能是按键开关的问题

网友:
听LZ这么说 我也感觉有点像按键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