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pe-rz没有复位

楼主(2010-05-15):
这款主板加电,诊断卡00。测cpu供电1.49v,北桥供电 2.5v.1.25.mos管上管d12v ,g级是2.06,s极是1.48 下管d级是1.48v,g级是4.26,s级是0v,cpu温度往上升,现在没有头绪了,我的qq是349769954

网友:
CPU时钟测试点电压是多少?南桥工作条件查过没?

网友:
没复位不能只检查CPU的工作条件,要检查主板的所有电压,内存,北桥,南桥,都要查下,如果电压都正常,那么时钟肯定有不正常了。

网友:
南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
南桥 分别有3.16 3.02 3.29 1.46.1.5,南桥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