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GE5 3V 5V芯片型号(已结束)

楼主(2010-05-15):
芯片被人拆了,谁有料板帮忙看看,或者有图纸,3QQQQQ
板上有型号
DEBORAH
6870BJ101A2
MIRACLE MAIN PP R0.5

芯片编号是U11  两个电感编号为L17 L22

网友:
可能是声卡或者网卡,可以不再理会

网友:
ls不是吧 这里不会是声卡网卡吧 如果怀疑打电感到这些脚 看看是否连通的

网友:
左边是读卡器吗?如果反面没有芯片(它附近),这个少了的有可能就是一个CARDBUS。猜的.......

网友:
嘿,这个主板,你可以在淘宝上找,找到后问他有没有料板出,我帮你找到一个淘宝名:祥龙电脑, 她有卖,数量很可观。

网友:
这板子通过电没有,通过的话,起不19v直接下去了?还有修的价值么?

网友:
芯片已经找到  通过跑线找到芯片各引脚与MOS管 电感 主供电相连的脚位,最后找到一样的芯片!型号是LTC3728,可惜主板后面烧了个大洞,公共点短路,挖进板层排除短路后,一插电主板除CPU供电以外的供电全部产生,没图纸估计修不好。退机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