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待机5V短路了!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0-05-15):
接到一台IBM T43 故障是不开机,待机电压为O 测量一下发现5V 待机短路了,这种问题不知道从何查起!求网友给维修思路!

网友:
用数字电源直接加5V 看看哪个烫  如果感觉这种方法不稳妥就找个点位图看5V连什么东东 一个一个拆

网友:
1:首先排除VINS是否短     2:利用断开法      把故障点确认下来,此故障比较容易

网友:
5V后接的东西比较多,先测测USB,估计是南桥坏了

网友:
先检测哪短路,排除下!

网友:
USB  南桥,功放,网卡都有可能

网友:
2#说的那个用电压挺好用的 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5V短路 一般都是南桥短路

网友:
先拆USB供电芯片,这种现象大部分是南桥挂了

网友:
还是老办法 用电压烧 哪个发烫就干掉哪个

网友:
这款机器我修过的5V短路,就是电感旁的4812,4802坏的比较多
若不行要么用烧机法
要么挨着拆

网友:
如果5V后级有短路的话   你多开几次机,应该有温度明显升高的地方 细心的应该应该能找到
用电压法是比较有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