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GA-7VT600 BIOS芯片旁边的r281和r282的电阻是多大。。

楼主(2010-05-15):
GA-7VT600 BIOS芯片旁边的r281和r282的电阻是多大。。
我来回答
芯片

网友:
应急处理 全部换上 1K 小电阻!

网友:
多为330 220的

网友:
自己也要查一下 看看电阻与那个脚相连,,是什么功能

网友:
那个电阻是与BIOS的复位脚相连。。

网友:
我全部换上1K的小电阻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是多少啊

网友:
从主板上焊下来测量一下。330的比较多一些

网友:
已解决。是102的电阻。。。另外这个BIOS程序也是坏的重新写过OK 主板正常点亮

网友:
r281 没电阻,空着的
R282 102
主板是7VT600P-RZ REV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