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478的跑马问题

楼主(2010-05-15):
七彩虹478的板子跑马跑到07又重跑,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在线等!!!谢谢啦

网友:
你把循环码顺序说下 以便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
跑07代马没有意义呀,光看这个代马不能分析出是什么问题!只能叫你换换内存!换换显卡试试!不行再换换电源怕是供电不足了!

网友:
C1 C3 05 07  循环跑多为 IO坏 如果换IO还这样跑 可以刷BIOS  如果还是不行 那多为南桥问题了。。

05 07    检测PS/2

网友:
太牛了。。我要是你有一半就好了

网友:
C1 C3 05 07  循环跑多为 IO坏 如果换IO还这样跑 可以刷BIOS  如果还是不行 那多为南桥问题了。。

05 07    检测PS/2
引用 网友A:

完全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先刷BIOS 试试

网友:
先测PS/2接口供电,COM口,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