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N瞬间拉低什么原因啊? 急急

楼主(2010-05-15):
今天接到个显示器,高压开启信号(BLON)瞬间拉低请问什么原因啊?
连着 有个472电阻一头有电压 另一头没电压,只是在开机瞬间有电压,过几秒就没有了
472电阻换个 旁边那个
三极管
也换过。请大家指教``
显示器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那个红等一直再闪,BLON只有0.6V 正常应该是5V的
这5V 是通过 DC转换器来的 经过一个472的电阻 到达高压板上
但472一头有电压
另一头没有 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又不行1 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