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华硕主板修死修活就是AGP不示显!(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2010-05-15):
(1)华硕K8U-X(754)主板!原来是电源管理芯片损坏!无CPU供电 PG信号!等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后各供电正常跑马正常!就是死活APG不显示!显卡换了N张!显卡的无问题!跑马正常能进系统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测AGP插队供电脚A1=12V B2 B3=5V A9 B9 A16B16 A25 B25=3。3V供电正常!死活AGP不显示!

(2)华硕P4S800D-X(478)主板!原来跑不过内存挡内存!检测发现内存供电只有1。8V后查到内存供电MOS管电压输出低。更换后电压2。45V正常了!开机跑马也正常能直系统!有进系统声!也是死活AGP显卡产显示显卡换了N张!显卡无问题!

晕死了这是不是华硕主板的通病呀!没思路了!修了好几天都没发现问题!高手帮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谢谢大家帮忙了!P4S800D这片重做了南桥能点亮了有显示了不过还是有小毛病IDE2口不能用不认盘或光驱!1脚供电正常5V 打阻两个IDE口都是一样!是直连南桥无排阻的!可能做桥有损坏了!不过还是算修好了!

K8U-X这片!细细再查了好几次后发现用CPU假负载测(CPU到北桥AD线输入)有两条H线短路了!重做了桥还是一样短路。估计是桥不良了。这片修到此确定是桥坏了!

在此非常常感谢各位参与帮助分析的朋友们 谢谢技术小组 谢谢基地!谢谢大家。

网友:
那第一块刷过BIOS试试没

网友:
观察下AGP接口,SIS的北桥也遇到过空焊,还有看看北部有无断线~~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 加焊北桥吧

网友:
楼主用同一张显卡检测的吗? 建议多换换显卡

网友:
其他都正常 有问题

冲桥 刷BISO ... 仔细检查是否存在断线 掉件!

最后考虑...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没好。K8U-那片加焊过桥没见有变化。。P4那片 加焊过SIS南桥。还是没有变化!该搞的我会搞的都搞了!!有可能是桥损坏的可能吗???

网友:
显示器是不是有问题哦,换个显示器呢

网友:
桥虚焊可能性很大,应该不是坏

网友:
换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我看可能是BIOS的问题吧,在就是桥的问题咯,一般的话,桥的问题多一些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器换过了。显示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先测AGP的供电时钟复位,再测数据线对地阻值,最后测接口RGB,行场,对地阻值,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显卡槽旁边的那排贴片电容有一个变质了都不行。掉一个也不行。楼主看一下电容有没有掉或者氧化。我上次就碰到过一片asus K8 N4的板跟楼主的现象一样。桥加焊都没用。后来硬是没办法了。无意中看到槽子旁边的一排贴片电容有一个跟其它的稍微有点不同。好像是氧化了。不管。先把它下下来。上机试,不行。然后在一片坏显卡金手指那一排贴片电容随便下一个吹上去。试机。OK了。

网友:
给我修的话10分钟给你把这两块板OK?哈哈。技术不容易,暂时不说

网友:
测一下有显卡复位吗

网友:
楼上的别卖关子了,知道的话告诉一下,互相交流嘛

网友:
有短线吧   查  挨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