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3193G高压芯片问题!用过的进.....

楼主(2010-05-15):
今天给本换了个高压条,新条的高压芯片是bit3193g,装上去完全正常。
就是感觉芯片有点热,稍烫手。但工作正常,请问此芯片工作温度是不是偏高?正常吗?
芯片

网友:
完蛋啦!昨天换个新的烧了,今天换个新的又烧掉了,高手帮看看,是不是电压高了?
刚才量了一下电压18V,可我买的高压条是12-20V的条呀?怎么还烧呢?

网友:
你的我看还是灯光有问题 我以前碰到过一次是灯光的问题我换的高压条没过几天高压条又烧了

网友:
现用个稳压12V的7812,温度正常了。就是7812特别热,准备再并上一个,或找个电流大的稳压管先用着......

网友:
嘿嘿这下好了,开始烧7812了,omy god!弟兄,建议你还是把用2个7812并联分流一下,7812很快就完蛋的哦

网友:
到底该怎么弄啊?我也遇到过,后来没去管它了。

网友:
两个7812并在一起都烫的要死! 此方法要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