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s0765代换后的问题

楼主(2010-05-15):
一台联想17纯平显示器,电源用的是五脚芯片8s0765,之前是开机无反应,电源灯不亮,查所有电源无输出,启动脚电压14V,怀疑是8s0765 坏了,于是代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结果故障一样,只是启动脚的电压成了75V,请问正常吗?

网友:
S0765,你更换的电源芯片与原来的电源芯片,前面的字母与数字对好没有,有些字母没有对好的,后面数字一样的话,也不行的,因为启动电压不一样的,还有一点你的电压也量的不对,启动电压没有75V高的电压的一般正常的话18V-20左右,你还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脚电压为什么电压偏底,也不一定是这个芯片坏了,有可能是启动电阻阻值增大了,还有这个脚稳压二极管好不好的,还有这脚的滤波电容好不好的,不要麻木的换芯片,我这些排除了,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