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可否代KA3842?

楼主(2010-05-15):
有的人说可以,但听通银的余阿姨说不可以的,不知道大家什么看?

网友:
可以的 两者是一样的,,,厂家不同,参数基本相同,,

网友:
没有问题,3483和3842不能代换,换IC不正常,倒是要注意外围坏的零件要更换,坏IC,3脚的1K换,  供电电阻最好原值!

网友:
3脚的1K是好的,实测为0.988K,供电电阻已经找到原值的了,还是一样

网友:
UC3842 3843 3844 3845 UC2842 2843 2844 2845 连有UC1842 1843 1844 1845都是同一个PDF估计可以直用.而KA开头的只是厂家不一样估计也是直用的。

网友:
完整可以的!

网友:
参数基本相同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参数基本一样的

网友:
UC3842和3844频率不同,3843和3845也一样,不能互换,只能是前缀不同但数字同的能互换,如:UC3842和KA3842或TL3842等,但3842不能换3843或3845

网友:
可以用是一样的

网友:
不可以,但要用的话,要修改7脚的启动电路和保护电路

网友:
不可以,但要用的话,要修改7脚的启动电路和保护电路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听说过不行的,但我现在代换成功了

网友:
你用3843换3842?

网友:
序号相同的就可以互换,前缀只是代表厂家

网友:
完全可以 三星老那样 加一个KA就是自己的了 比如 KA7500 本来就是TL494

网友:
数字一样的就可以,前面的厂家代码。参数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