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S280CFe待机0.14,加不了电

楼主(2010-05-15):
大家能给个维修思路吗?修过这种机子的朋友能具体说说吗?我现在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待机电流高了,肯定有短路

网友:
查后级电路有无短路 排除之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用手摸摸看有没有地方发烫

网友:
待机那么高还用问啊!!市场大了队伍不好带了

网友:
主板短路了,先排除短路吧

网友:
已经解决,是cpu的一个供电电容对地阻值低,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恩,就是短路了

网友:
待机电路的负载有短路的,用手摸芯片应该有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