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康柏M2000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15):
康柏M2000掉电维修一例
      M2000的主板,广达CT2的主板,接机器时的现象是:一显示LOGO就掉电.
      拆机,先做简单的清洁,(主板在风扇口下面,也就是CPU座边上有一颗8脚的温控芯片,因为灰太多,我加焊了此温控芯片,对着PDF也量测了其电压,此处是我修这块板杯具的地方!!!)检测主板有无撞件掉件.清洁检测后没发现问题.
             由于机器可以点亮,简单的量测了各组主电压,也没有发现问题.
              心想机器一显示就掉电会不会是显示部分电路有问题 .这下开始纠结的量测LCD接口部分电路,也没有发现问题.
                  又把CPU,内存换过,现象还是一样.
             这下又开始量CPU电压,量测刚触发时,CPU电压是0.98V左右 的电压,当主板亮的那一瞬间此电压跳到1.34V左右 的电压.主板随之掉电.由于对CPU VID部分产生不是很了解,这下又围着CPU电压搞了一气,换滤波电容,换CPU芯片.....纠结的,杯具的维修......  结果,涛声依旧.
            这下停下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了.想来想去,又打开温控的PDF了,对着仔细一看,其第6脚上的ICH_THRM#是一个低电平有效信号,我刚刚确实没有量到这个脚有电压.看此信号是直接通往南桥的PM管理模块的,当其为低电平时,此信号命令南桥关闭发出的SUSB,SUSC,从而就会引起掉电了.看来真是这个温控搞得鬼.从料板上取下来一颗装上,6脚ICH_THRM#电压3.3V有了.装个屏点机,哈哈,不掉电了,修复完毕.
总结:看PDF时没有细心.

网友:
不是吧 如果温控ic有问题 上电就立马保护的  还能让你跑那么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