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用基地的液晶编程器刷写2025L板程序成功的?

楼主(2010-05-15):
一个vga口连接2025驱动板
另一个vga口连接什么???

网友:
肯定是电脑VGA输出接口了。免得你老是插拔麻烦呀

网友:
如果另一个vga口连接主机的话,那显示器接在哪里?
(一年多了-都不知道另一个vga口的作用,白学维修了!)

网友:
是否编程器有两个VGa口?如果是就一个接液晶显示器,一个接电脑VGA输出,这样编程后就可以直接看到程序是否对应了,我自己做的编程器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基地的编程器是怎么样的?

网友:
另一个口接电脑显卡接口,,,

网友:
ISP编程器刷2025是最基本的功能,多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这个编程器我也是刚买,开始真是迷糊呢,后来仔细看了说明终于明白刷不同的芯片需要对应的软件!编2025L  用RTDTOOL就可以,编程器打印线接口和主机的打印机接口连上,另一头有两个VGA 头,我是这么接的:印有显示卡VGA头我不接,我猜这个是弄三星工装的时候才用上!还有一个印着显示器VGA头!这个是最重要的,与需要编程的2025L驱动板上VGA头相连的!重要!!!为了弄明白这个编程器真是累人,收到货连续十天都在看说明书+上网搜索资料~~~ 不过我幸运,这几天天天都有液晶修! 电源一体板的高压坏了没芯片,只好把高压一体板上的高压元件拆个精光装了通用高压条,修好~  再有就是高压一体板没坏,驱动板坏了,换了一个驱动板,用高压一体板连线总算修好,盖上盖子后没看出来是修过了。以前修液晶要是碰到驱动板坏,直接也把电源板一起换,最后 ¥%……#4 原来的壳不合适,就得切割,丑死了。哈哈

网友:
你的标准板在那进的,呵呵!

网友:
没用过  不知道哦看看说明书

网友(2010-06-16):
我想要2025L的通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