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跑A4

楼主(2010-05-15):
一个非常重要客户的IBM T42独显的机子,刚拿来修是CPU供电问题,CPU也烧坏。维修成功给客户;
            不到一星期,客户又回来,拆机一看,3V,5V烧机且短路,此次维修南桥坏,显卡坏。维修成功给客户;
     今天,客户又来了,此次拆机发现3V MOS烧焦,3V SHORT 。拆南桥,PCI卡芯片短路OK,装上后待机电流为0.5、0.3、0.0跳变干I/O OK.
然后就开机,可是第一次触发会保护,拨掉电源重新插入,再次触发开始跑码,跑A4停下,感觉像是还有一步就可以显示了..
网上有说南桥的,南桥做了3块;
有说显卡的,显卡做了3块,都是用的新料;
BIOS和废板上的交换了,不是用BIOS机刷的;
网上说的一个电容(C442,显卡旁边)漏电,换了
声卡、功放、网卡、PCI卡芯片都拆下了
U23、U28、U61、U42、U63、U43、U44、U26、U36、U30、U51、U29
问题:1、IBM T42机子跑到A4时是什么一个状态,
       2、此时应该如何去排查问题点

希望高手给予帮助,如果解决,另外再通过其它途径加分!

网友:
你又换CPU试了没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换CPU后就好了

网友:
跑A4是正在过显卡,保护是因短路引起,T42的BGA焊盘的焊点之间有穿过PCB板的洞,上下是通的,如果在拆芯片时不小心把锡压到中间的洞口那,使得焊点变多,做芯片时珠子容易连珠.还有就是BGA边上的小电容电阴有没碰掉.

网友:
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掉料吧,不过挺佩服你的耐心的,换了那么多料,还不如换片板子呢

网友:
CPU,内存肯定换过,
掉电的情况换BGA之前就存在
是第一次接入电源触发保护,立马拨掉再重接入电源触发就可以跑码.
如果过一会才接入电源又会触发保护

网友:
貌似该干的都干了。 不该干的也干老

网友:
跑4A 倒是见很多 跑A4没思路 期待结果

网友:
会不会是CPU 又坏了

网友:
我看楼主换了这么多,我觉得换这么多料,比换一块主板的价格不会少了,A4我也在去年修过一次,一直没有找到原因,那是T40的,我同样的好板上的东西都一一对过来,还是一样,

网友:
我觉得你应做一下显卡,还有就是检查一下显卡周边有没有掉料吧
别的没有好办法

网友:
给客户换个板 留下慢慢修

网友:
A4就是显卡不过,我修过,你打一下显卡到北桥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哪里?北桥到显卡之间的阻值量哪里呀,又没测点,又没电容.

网友:
北桥到显卡的线··表笔用针点可以打到阻值看有没有异常的!这方法希望可以帮你早点找到问题出来···

网友:
此问题还没有解决!!!
是不是此板要装上那个PCI总线的那个IC(I/O附近),BGA封装的

网友:
说实话楼主这机器已经没有维修的意义,关键还是要问下客户的使用环境,为什么会接二连三的会出现这种烧机现象.这是极少碰见的事.如果这方面的原因不找出来,就算你现在修好了,过不了几天又来找你了.如果纯碎技术问题可以深入研究.

网友:
最好刷个BOIS,我有次就是这样,看你修了这么多,不小心,板子早就报废了

网友:
还是直接换板吧。。。

网友:
我修过两列跑A4的。不妨你试试。第一是显卡芯片本身坏。第二是显卡后面的1.8V电感移位了造成显卡没1.8V供电。引起跑A4的。

网友:
应该显卡没过,是不是显卡到北桥断路。

网友:
北桥也有问题吧,我也碰到过,跑A4,压着北桥就过了,你哪北桥也有问题了吧

网友:
看跑的代码 应该是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北桥的问题,先刷下BIOS,若果不行就数北桥了,A4不过,内存到北桥.........

网友:
C54A确实很难弄哦,修过一台是显卡问题·····

网友:
H8有没有换过,放大镜仔细看看又没后焊好

网友:
看了很受益。支持一下。

网友:
换主板算了哦

网友:
建议LZ给客户修好后要客户买一个原装的二手电源,才几十块,估计客户用的那种O版电源,都是虚标的,在充电的同时又开机的情况下会突然升高电压,达五六十V我有客户就是用这种电源烧过一个T40 和R60e。

网友:
说不定 是屏,
看下屏出发信号,和供电 槽子 是否虚汗
外接试下

网友:
换板吧 这个板之前老烧东东 可能它的适配器有问题啊

网友:
A4是不过显卡

网友:
会不会断线了,建议查查先

网友:
把显卡拆下,不装显卡,通电再试,看能不能过显卡

网友:
跑4A之后掉电吗

网友:
修到这种程度真的很不容易,要我早给换板了,麻烦!

网友:
这几天搞亮几台,跑A4不用看干显卡!加焊不行换!!,注意焊盘别连锡成功率挺高的!!

网友:
楼主不容易呀,要不是重要客户,我估计楼主应该早抛了,现在结果出来了没有。

网友:
一是换板二是换显卡试一下

网友:
a4 代码的意思是:Initialize typematic rate 初始化键盘扫描频率
楼主查一下H8吧

网友:
很是佩服楼主的耐心。不知客户出多少钱修这板

网友:
这个保修保的很郁闷

网友:
应该是没过显卡吧

网友:
感觉是显卡北桥之间断了。看看少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