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LG-L1750SQ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0-05-15):
经手一台LG的17液晶显示器,拿来的时候故障现象是能正常开关机,显示器5分钟左右后黑屏,几秒后又正常,这样循环出现,怀疑高压板有问题,测量灯管正常的前提下,更换通用高压板,考机二天正常,以为完工了,三天后拿回来了。故障一样的出现,现在的问题是变成开机显示后黑屏,至于开机多少时间这个没有规律,黑屏后按开关键能开关机,不过还是黑屏,排除电源和高压的问题,只有驱动板和屏了,用通用套件点屏,OK,完全正常,排除屏的故障就是驱动板了。测量3.3和5V电压都出来了,就是1083有点发烫,测量开启信号电压0.03V,从开启开关键回跑驱动板上,经过一个三极管标记为1A,再经过一个472的电阻,测量472电阻一端电压4.85V,一端为0.68V,经过三极管后变成0.03V,电阻回跑到MCU,至此维修没有思路了,怀疑MCU程序坏了,加焊了一下TSU16AL-LF后,目前显示器现象是通电没有任何反映,按键也失效,处于瘫痪状态,有人修到这个机器的来指教一下。

网友:
你的问题开始没那末复杂,估计是电源次级的滤波电容失容造成的,再给驱动板供电查一下,不行刷个数据

网友:
mcu已坏了,换通用板吧,本来之前你黑屏的话只是给高压的驱动信号不稳,这个电压你可以直接取屏供电的电压做为高驱动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换MCU吧  通病

网友:
刷MCU还找不到哪个程序呢?谁有啊。发给我个看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