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集显不加电维修一例(转正贴,恳请转正)

楼主(2010-05-15):
IBM R52集显的机器.待机电流0.05,3M,5M,1.5m待机电压都有(此板没有待机1.8M).键盘处开机信号3.3V也有,短接有一个电压跳变.看样子要干南桥了.看来是南桥没有工作嘛.量了一下南桥晶振电压,一边0.20.一边0.24,有压差.因为没有示波器,先认为晶振是正常的吧. -ICH_SLP_S3信号,此电压没有,这样加定了干南桥的决心.因为IBM好多不触发,或加电不正常的机器都是干南桥好的.......忽拉拉的把南桥一干回来.现象还是涛声依旧. -ICH_SLP_S3还是没有电压.因为对此机器上电时序还不是那么的了解透砌.这下又开始了纠结的量测,其中发现一问题,有时有手压着南桥那一块, -ICH_SLP_S3竟然有出来3.3V的电压,当其出来时,触发,加电正常.看来还是南桥这块的问题,继续找问题,其中有把南桥又加焊等等.还是不加电.
    又静下心来好好的看看PDF吧.-ICH_SLP_S3是南桥发出的,找到其产生的PM模块,-ICH_SLP_S3其要产生,必须要有满足其的工作条件.首先进入视线的 是-PWRSW_H8这个信号,量测其有3.3V,但有没有进入到南桥,就不清楚了,(这机器点位图用的软件不是T40的那种)接下来的是MPWRG这个信号,U61的第51脚有正常发出一个3.3V的电压.其通过一个R811电阻(板上没打这个零件)通到南桥.量测R811的二段都没有电压.看来问题找到了.直接飞线过来,可恨的是,机器还是不加电.这下子有点泄气了..先丢到了一边了.忙完几天简单机器,又把这个板拿来.又去量了下南桥晶振电压.二段电压竟然都是0.24V,不做他想,直接换了一颗南桥晶振.触发,机器加电了,哈哈.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总结:对上电时序不了解.要多学习.看来是待机的M电压正常后,会产生MBPWRG(M电压OK信号)给南桥,做为南桥的RSMRST#信号.在加上南桥的其他工作条件满足才会工作起来的.
PS:这是事后回想写的,如有失误,请各位指正,谢谢!本人维修新手,很想加入主板基地与各位同行学习交流.

网友:
南桥发出slp的两个条件就是rsmrst和pwrsw-h8

网友:
楼主不是说刚开始就量过南桥晶振么?机器是间歇性故障?目前遇到此类问题都是固定性的,所以想问问

网友:
你先前测的晶振有压差,怎么后面又没压差了?

网友:
可能做桥的时候高温,晶振坏了

网友:
对,可能是换南桥时晶振坏了.没示波器,用压差来判断晶振好坏这种方式可取吗?

网友:
楼主 能共享一下 你的点位图吗

网友:
学习了,下次好好量量LZ所说的信号.

网友:
用电压法量晶振这种方法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我们老师讲过,嘿嘿,

网友:
对,SB 应该开始是坏的,晶体做桥很容易搞坏的,特别是用洗板水很容易洗坏

网友:
晶振的好坏,有没有更为确切的方法,用压差法,确实有时候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