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怪病求助

楼主(2010-05-15):
主板型号:技嘉945GCM主板   CPU赛扬2.66    硬盘SATA接口
     现象:电脑每次关机后重启,提示找不到硬盘,试过IDE接口与SATA接口的两种硬盘都一样现象。自检的时候就找不到硬盘,经过二十来秒的等待挡在进系统之前的画面,提示找不到启动磁盘。在电脑自检提示检测硬盘之时和之后的任何时候按热重启组合键就可以找到硬盘并启动电脑,之后电脑没有任何不正常。
     处理方法:换过两种接口的硬盘都一样的现象。BLOS电池更换试过。

          求助中..........

网友:
先加焊南桥,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刷下BIOS 看看可以不!!

网友:
南桥是ICH7系列,温度很高。
如果散热非常的差,便容易造成空焊,抓不到sata与IDE装置,那便是其问题的症状。

网友:
回答这个问题的朋友请先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说的原因成立,为什么按了热重启之后能够正常而关机之后就又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自然是温度的关系啊!
物理不变的道理啊!热胀冷缩,当温度上升,裂锡的因为温度(晶片、板子膨胀)上升,在度接触,当冷机之后,收缩,裂锡点,距离又回复原来故障的状况(有距离),便会
有楼主您这样的情形啰!
具体处哩,如不想重新植球,先加焊撑看看,散热记得再加强。

网友:
桥和BLOS 的问题居多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  第一次启动会提示找不到盘  重启就能顺利进系统 没去找什么原因 板子比较旧了

网友:
我看可能是BIOS的问题呀,可是也不一定呀,桥的问题值得怀疑呀~~~

网友:
加焊南桥,应该是它的问题,加焊还不行就重植珠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不过先刷下BIOS看看吧 先把BIOS问题排除了

网友:
楼主不要不信,南桥问题造成这种现像的目确有不少,当然你这个是否是因为南桥原因造成的,还要通过测试,你有没有打一下IDE相关引脚的阻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