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ecs 661fx-m7不跑码修复一例

楼主(2010-05-15):
闲来无事,老大拿给我一片换了南桥IO修复后放了一段时间上cpu不跑码的板子,775接口,上假负载,一触即发,红彤彤的四条杠加四个灯亮起来,短接reset,诊断卡正常复位,假负载上没有复位,电压只有0.2左右,测遍板上电压,无任何异常。仔细一看诊断卡,发现不对头,irdy/bios灯怎么常亮呢,正常情况下这个灯是不亮的,读bios 的时候会闪烁,常亮肯定不对。irdy不是设备准备好么,这么看来有设备没有准备好,能是什么设备呢,io,bios,南桥都换过,对,还有网卡没换过,先拆下来再说,一分钟搞定,上电,还是老样子,这下可傻眼了,再仔细分析,既然这个信号不对,就测这个信号吧,找pdf 出来,准备跑pci线路,往pci槽上一搭眼,晕,发现问题了,有个槽了两pin短路了,对照一个,正好是irdy和地短路,难怪出不来信号呢。挑开,上cpu,内存,随着数字的变化,嘀一声响起,维修结束了。

网友:
一般irdy灯常亮的话。基本上可以说明cpu已经片选到biso了

剩下的拆网卡 换IO。。还不行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呵呵

网友:
不错很细心
这个板开始是修好了的。放置了一短时间后。拿来再检测,发现不跑码了。IRDY亮。同时BIOS也被人调包了。。。。
如是一直的思路停留在是不是被人拆掉了某个零件。。后来就没修它了。
这次你修好了。很强大~就是需要这样的细心的检测,空了就多打值

网友:
有时候检测卡也能辅助解决问题,这个也要平时有心

网友:
想LZ学习了,修电脑就是要细心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