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为什么我的SPD芯片擦除不了

楼主(2010-05-15):
为什么我用编程器擦除不了SPD芯片,编程器只是提示我写下去,这样有用吗?

网友:
你写进去校验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能写进去啊,就是擦除不了啊,我知道为什么?

网友:
能写进去就可以了啊 自动覆盖以前的嘛

网友:
我碰到有34C02是一次性的芯片,第一次写下去后就无法再写了,怎么写都是原来的的内容

网友:
你焊下脚看看。接触问题也有可能
要不坏内存上拆一个,就ok了

网友:
点不亮的能写SPD吗。

网友:
我用的也是编程器,事实证明,SPD无须擦除。也擦除不了,至少编程器擦不了。直接写入即可,是有效的。

网友:
这样的话,写着写着不是写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