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开机掉电保护

楼主(2010-05-15):
R52开机掉电保护,电流跳一下,就掉电了,本来待机0.04,掉电后0.01,再开无反应,把电源拿掉再接再开才可以,还是一样,别的都正常,请问有遇到过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基本都量过了,没有短路的地方,,北桥也是好的,

网友:
不知道和南桥是否有关系呢,

网友:
先检查保护隔离电路是否有短路,开机芯片是否有损坏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这种现象建议着重检查二次电压
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还是短路了,楼上朋友说的对,检查下二极电压看下有短路的没,根据电流情况,应该是加电短路保护了

网友:
也许就是二级电压短路,还有可能就是cpu供电没有出来强制关机。

网友:
短路的可能性很大,好好查查,还有就是查查TB62506的相关开启电压,和其反馈回来的电压是否正常到达,还有你的开机就掉电的话还重点查一下MIANOFF信号,温控电路.

网友:
辅助供电,CPU供电没出来都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