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5-15):
联想17寸纯平显示器不插信号线是为平白,电源灯也是绿色,接上信号线一却正常!这是什么问题啊。有哪位大虾遇到过呢~~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你这一般是高压板有点问题,但是在使用应该不会有什么瘴碍的。

网友:
高压板?我修CRT这么久还真的不知道高压板在哪一个位置,请别见笑,如果这样真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楼上的,不插信号全白屏是正常的,三星显示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
谢谢你们,已搞定了,进工厂模式调下OK~~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把屏显拔出另插一下看看行吗

网友:
是高压板问题吧。

网友:
你调了什么,说说啊

网友:
高压板上的8脚管子坏了,也会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