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要怎么测......

楼主(2010-05-15):
电阻怎么样测呢。我只知道说什么测多少欧。然后在看主板的标阻是多少。  是不是这样呢。
    谁能详细的说明下呢。     希望能说的详细点,  先谢谢了。

网友:
电阻是测多少欧的,但是主板上面不会直接标多少欧,你只能看电阻上面的色标或数字来计算是多少欧。还有是在主板上测是不准确。拆下来测才是正确的!我只能说这么一点。

网友:
取下测试为不在线测量 比较精确,如果你看图纸的话就应该明白哪些可以在线测量。
外观比如103 就是10后面3个零,还有一种是代码 10C 具体还是看图纸为准确。
色环电阻有专门的读法,你百度一下文章很多。

网友:
哦。就是说电阻很不容易坏是吗。

网友:
直接用万用表欧姆档测。。

网友:
保险电阻阻值是不是为零呢?主板上有些保险电阻基本就是零

网友:
不是电阻不容易坏,而是取决于电路中的设计方案

网友:
而是取决于电路中的设计方案?    不懂  是不是要看主板啊啊

网友:
不是电阻不容易坏啊 要是坏了就是烧断了    是坏的测没有阻值啊

网友:
你在主板上看是多大,例如:223就是22K,你用欧姆档选比标准大的测量,如果坏了阻值只会变大。

网友:
某些保险电阻也是有阻值的比如0欧电阻就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