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笔记本电流0.5几就不动了

楼主(2010-05-15):
手上正在修这个本本,故障是能触发电流到0.5几就过不去了,手摸南桥和时钟芯片发烫,尤其是时钟芯片,不是一般的烫,不知道是不是时钟挂了。。。

网友:
到0.5 cpu都没有过吧 何谈时钟啊

网友:
但是南桥也有点烫,会不会是南桥挂了

网友:
供电正常 然后时钟-复位  0.5A 内存供电还没到 先看下CPU供电主控IC 主要看下有没虚焊了
还有电感

网友:
我等一下回去看看

网友:
这个CPU电压0.9几,北桥底下的电容大部分短路了。。

网友(2010-06-15):
既然量出电容短了 就看下是电容用的是哪个电压啊 看是前短还是后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