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奇怪故障

楼主(2010-05-15):
一杂牌主板845.。。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一插USB设备马上死机。。供电和数据的对地阻值都正常。供电从ATX电源坐9脚直接过来。换过供电的滤波电容。。故障依旧。。奇怪的是用U盘可以引导进PE。。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也就是dos下能用usb? 看看48m到南桥了没有

网友:
可以正常进入PE 那说明U口 自身 正常 可以进去PE 说明主板个方面正常

估计是你系统问题!

网友:
1  桥有问题
2 你的系统是不是装有杀毒软件,USB 禁止自动运行那项功能打开了
我遇到一例
客户机Usb插上u盘就死机,经查机内装有金山,他把USB禁止自动运行打开了,以至于插上u盘就死机,关闭后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可是没修好呀,怀疑是钱的问题呀

网友:
系统新装的。。有空我加焊下桥看看行不行

网友:
你要是装过系统的话那就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