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E2004核心电压1.85V偏高

楼主(2010-05-15):
如标题:技嘉GA-8IE2004,上假负载核心电压为1.85V偏高,我的那个应该是1.75才对,上我的P4-Celeron 1.7G也是1.85V,怀疑是VID有问题,但用万用表测量VID正确,参照VRM9.0的标准00100,应该是1.75V,把CPU座打开分别测量VID到PWM芯片的VID对应各脚,没发现有断路.

此板为Intel 845E,南桥为ICH2,PWM芯片ISL6556BCB,HIP6601BCB,HIP6602B,此板用的PWM芯片为VRM10.0标准的,查ISL6556BCB图纸,此芯片最高就支持到1.6V,但在技嘉网上查到此板支持Willimette 核心的CPU,就是搞不明白在电路上怎么设计的使ISL6556BCB支持的.

VRM9.0标准的VRM只有5个VID,而VRM10.0标准的有6个.多了个VID12.5,从新测量按照VRM10.0的标准为001001,电压应该为0.975V,怀疑PWM芯片坏了,把三个和PWM相关的都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没思路了就在论坛内搜索贴子,找到一张8IE200P的图纸,此主板LAYOUT基本一样,PWM电路基本一样,研究了一下,8IE2004P的PWM电路PWGood与外相连,而我的这主板PWGOOD输出接电阻的地方为空的,有贴子说FB脚不正常会导致Vore电压升高,但FB正常,为1.25V左右

图纸上有一部分电路上标着SPUPPORT Willmette ,想来应该是通过此电路来实现支持1.6V电压以上的CPU.有高手能分析一下ISL6556BCB电路是怎么产生支持Willmette CPU 电压的.

现贴上那部分电路的照片和PDF文件(主要是照片可能看不清楚,不方便高手分析,那PDF文件只有PWM那部分电路,不是整个主板的图纸),要下整个主板图纸的朋友请自己在论坛内找,不要盲目下载,免的被版主认为我骗分.

网友:
有的板子上假负载电压不正常,但上真U 后可以正常使用啊

网友:
这是一块845小南桥主板,不知道该板能否正常工作;否则有可能主板CMOS开机默认超频,可以通过测内存,AGP显卡插槽的供电和时钟来判断。

网友:
此板极为麻烦,上次有个跑00的这款板子,电压正常。刷BIOS死活还是不跑码。有读取BIOS,但就是不跑码。。。。修的郁闷呢

网友:
回2楼,我在文中说过了,上过真CPU,电压还是高
回3楼,我已清除过COMS,给电池放过电了

网友:
你CMOS清过之后看了下里面参数现状没?另外还有个可能就是主板的后期负载有短路引起。

网友:
如果是bga的cpu座 建议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