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未通过)

楼主(2010-05-15):
前不久我修了一台机器。因为进水的原因,不能开机了,而且一插电源大短路,首先排短路,因为主要进水的是CPU电源管理MAX8771周围和MAX8743周围,所以主要修这一块儿,首先换了MAX8743和它的高低端管之后,不短路了,可是还是不加电,通过测量,觉得待机开机电路有问题,所以又换了87551大的电源管理蕊片,之后,终于可以加电了,但加电之后,看电流好像是没有跑信号的样子,所以,开始测各路电压,发现只有CPU电没有出来,从网上找了MAX8771的电路图,一个脚一个脚测量,对比电路图,发现第八脚没有电压,跑电路后发现通过一个电容滤波,而电容的后面有一个小点,好像是进水之后腐蚀过短线了,我量了一下,一边是否19V,另一边没有电压,把两边用线连起来,一开机,果然跑信号了,这时我感觉已经亮机了,接上屏真亮了,看上去简单,我却修了一天,真不容易。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维修正需要这种精神。我也跟你一样。有时候整天在修一台机器。甚至修到凌晨才睡觉。早上9点多又起来了。

网友:
这是真的么?  LZ这么高的水平?

网友:
电容两端可短接?不是吧?

网友:
我是小白,电容两端可以短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