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无法开机

楼主(2010-05-15):
机器正常关机后,所有指示灯全部关闭,无法开机。需要把电池和外接电源从新接入,电源灯和电池充电灯亮,需要充电30-60分钟。可以开机进入系统(如果不进行30-60分钟充电,马上开机,会出现所有指示灯全部关闭)。使用后,正常关机后,又会出现所有指示灯全部关闭。必须重新进行电池和外接电源从新接入,电源灯和电池充电灯亮,需要充电30-60分钟。可以开机进入系统。
在给电池充电8小时后,也可以用电池开机进入系统,但是只能使用20-30分钟,就会自动关机,同时所有指示灯全部关闭,再有对电池充电8小时后,充电指示灯亮,好像电池没有充满。
请帮助,(是哪里发生故障,需要如何修理)谢谢

网友:
主板电源电路有故障,到信誉好的维修店去修吧。

网友:
不用电池试哈

网友:
换个充电器试若不行就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2011-03-08):
保护隔离部分出了问题吧。

网友:
这个故障大多数是电池坏了换一个电池试一试

网友:
把电池去掉试试看,如果还这样就查适配器接入的保护隔离电路,还有电池充放电路,就在电池接入口附近有两个电感线圈,Mos管(工作电流大易坏),小三极管,二极管,另外再换个适配器试试,看看是不是老化了输出电压偏低造成的,IBM的输出电压在16V左右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