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CU程序

楼主(2010-05-15):
一杂牌15寸LCD,按POWER键没有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供电正常。怀疑MCU丢失,麻烦有此MCU的XD上传一个。谢谢!
接口板编号是:
715L070-D   VER:D
T562KCRHKEEN1N
屏编号是:
CHUNGHWA
CLAA150XG 07.

网友:
mcu上有贴纸吗?这个也重要

网友:
MCU上的编号是:
56L1125-139
-C2RV:1.2

网友:
源程序没有,CLAA150XG 07这个屏要点亮,你必须告诉我你用什么驱动板,驱动板的主芯片是什么。

网友:
屏在店里面的,明天看看是什么主芯片。
谢谢!

网友:
借楼主的贴子我也求一个显示器的程序,优派的VE700的程序,希望哪个大哥给小弟传一份

网友:
这个是杂牌的???这个明明是AOC做的机器

网友:
这机器可不是杂牌,这是AOC为联想生产的,,,

网友:
肯定不是联想的。联想的还是的认识。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用的W78E65或者SM89516

网友:
AOC的LM520\A351+\D354+都用这个板,为联想和方正OEM的机型板也有这个,但是MCU数据不同而已

网友:
这个是AOC的板, 不过在AOC网上查不到这个程序。

你把主板的照片拍完整嘛。

网友:
大芯片上面的MARK是:

MRT
MASCOT V  2
R47283   1

网友:
不要沉下去了,继续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