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没有声音

楼主(2010-05-15):
dell d630 没有声音,声卡已驱起,声音图标都有,可以控制,就是没音,装了几次系统都不行,下载官方驱动都不行,是什么原因呢?
没有声音

网友:
是不是喇叭坏了,用耳机试试

网友:
最好装纯净版的系统 ghost版的有时候会出现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软件不行的话就应该考虑一下硬件的方面的问题了 很多是换了声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耳机试试 好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耳机也试了,喇叭也换了。都不行,就没换声卡芯片 已前装都是GHOST系统都行,这次就不行了,

网友:
你如果不是专业的维修的就请送专业维修店吧,这里是维修论坛,秘密都让用户知道了我们坛子里的大家伙就要挨饿了哦

网友:
声卡如果有问题 系统是不会认的 功放和ec音量控制都有关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耳塞插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