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 的屏的代换

楼主(2010-05-15):
dell 1525的本子,屏型号为 AU B154EW01 15.4宽屏,可用LTN154X3-L01的代换吗?
有人说,DELL的本子屏不能随便换,因此特发此贴,以求帮助。

网友:
的确,不能代,要重新写码片,我碰到多次了,请卖屏朋友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把原屏上的码片换到所要换的屏上行吗

网友:
原来的屏是碰坏屏体了,局部漏液了,但屏电路是良好的,

网友:
只要线序一样,换个码片可以的,

网友:
把原屏上的码片换到所要换的屏上 ,线序一样,就可以了,我换了N个了,

网友:
那个码片是什么型号的,是24系列的吗
LTN154X3-L01与 B154EW01 同是友达的屏,一个厂家

网友:
我也遇得多。尤其是DELL的,换屏都要换码片。

网友:
8脚的小芯片。有一边四个脚都接地的那个就是

网友:
初次遇这情况,以前换了些屏,全是直接换的,哪位图示下“码片”的位置

网友:
该码片是否为24系列的EEPROM?

网友:
LTN154是三星的,B154EW是友达的我门工厂上述两种屏电路都在做。

网友:
液晶屏的码片一般是8条腿的,比8条腿场管还要小一点的芯片。我试过,屏的品牌或者型号不一样的也成功换过。

网友:
换码片就OK

网友:
DELL机器换屏要换码片的,是8个脚的小芯片

网友:
把原来屏的码片换过去就对了的

网友:
把原屏上的码片换到所要换的屏上 ,线序一样,就可以了,我换了N个了,
引用 网友B:
m额,暂同楼兄见意,注意下线序。。

网友:
把码片换了。OK

网友:
什么是码片

网友:
只要换码片就OK

网友:
换码片就可以的啊。

网友:
八脚码片,很小的,可以更换,以前换过

网友:
你换码片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大家确定这两款屏,在换了码片后能用吗?
我现在要订货,知道的朋友明示下

网友:
以前xx维修学校老师教我们把原来的码片剪下来然后塞进新屏里面,然后飞线,我问道用风枪吹下来换上去不就得了,他回答道,!那个太小了,还把我讽刺了一顿,呵呵!后来我某维修部,实习,才发现原来学校老师都是狗屁不通,讲的都是理论上自己模拟的,自己根本没试过!我看他修过3v,5v保护,他修了一天也没修出来,搞笑的不得了!那时候在培训学校就感觉被洗了脑一样!出来真想回北京把那垃圾学校一把火烧了,莫名奇妙被老师坑了好多钱,比如说卖:xx字资料,你们走了的话,就买不到了哦!然后大家都抢着去买u盘,买移动硬盘然后出钱去问老师烤资料,搞了半天,回去发现99%的资料网上都下得到的,气的差点吐血!

网友:
屏接口是30针的,供电在最右边

网友:
大虾们 除了戴尔屏要换码片 还什么屏要换码片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换一个不同的内屏,和B壳的下部尺寸能匹配吗?

网友:
换码片吧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