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865 CPU 供电不足

楼主(2010-05-15):
大家好呀!我是个菜鸟有见事要麻烦大家了,今天有为顾客送来一块ASROCK  华擎865的扳子说是点不亮接下他的板子用他的CPU试了一下跑00有负位灯但是就不跑码,用万用表量别的地方的供电都正常就是CPU供电偏低只有0:33负,CPU试了几个都还是一样只有那么点,CPU供电管理芯片换了L6916D还是一样不行,几个场管也加焊了还是一样,CPU底座是针插式的所以应该不会虚焊,北桥有个电容有点鼓包换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查下各相供电的小驱动芯片

网友:
先上负载测一下VID组合是否正常......把你量到的数值发上来,我们帮你分析,不要只说一句正常了事

网友:
我没有L6916定义图,所以我现在只有每一只脚量了,我是上CPU测的:第一针脚9。37伏,   第二11。11伏,第三是地线,  第四2。86伏,  第五13负,  第六11。30负,   第七地线,   第八1。3负,   第九1。3负,   第十1。4负,   第十一1。4伏,   第12地线,   第13第线,   第十四0。4伏,   第十五地线,   第十六9。4伏,   第十七地线,   第十八2。8伏,  第十九13伏,   第二十0。03伏,   第二十一3。3伏,   第二十二0。12伏,  第二十三0。12伏,  第二十四3。3伏,  第二十五3。3伏,  第二十六1。3伏,  第二十七0。5伏,   第二十八0。5伏     希望能看的懂

网友:
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没有什么短路,我也不会看什么电路图,我就这样量它的电压了。

网友:
看下CPU VID线有没空焊

网友:
把周围的供电都查下  看是不是有东西把电压拉底了

网友:
现在好了,谢谢各位大虾,我把CPU附近的小电容电阻给用风枪件焊了。

网友(2013-08-07):
ASROCK G31vs3逐渐增加CPU供电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