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故障

楼主(2010-05-15):
今天同事说家里电脑开不了机,让我去看看,打开机箱,是华擎775I65G主板,摘掉内存,开机,风扇转,但不报警。判断CPU未工作。仔细一看,内存供电MOS烧了,旁边还有一排阻,黑乎乎的,没看清。由于手里没工具,拿到公司继续弄。不管那么多,先换掉MOS再说。记得老师曾经说过,CPU处的MOS能代替几乎板上其他位置的MOS,直接在废板上拆了个焊上。由于这个位置以前别人修过,旁边那个排阻在摘掉的时候焊盘有几个粘在一起了。小刀刮开也没分清。索性不要排阻试试,上CPU接电源,开机,跑00--------------检查供电,内存91 92 脚有供电2.9V,但是2.5V 供电没有。跑线,发现与刚焊上去的MOS管S极相通。再上电测电压,G极有5V,D极0VS极  0.13V。测得旁边摘掉的排阻一端有3V电压。手里没图纸,不知道那个烧黑了的排阻值是多少,在一775主板上大概相同的位置,找到一个102电阻,焊上。上CPU开机,居然不跑码,诊断卡上连00都没有...头疼...想了想,既然没上排阻能跑00,那我干脆不上排阻,直接把3V引导过来看怎么样.想想就开工,直接跳线过来,焊在MOS的S极,直接给内存供电(这样就绕过了MOS的控制电路)看行不行,心里没底...上CPU,开机------------居然跑到A5,喇叭报警,(因为没上内存)。断电,上内存,开机-------嘟的一声,接显示器,OK居然一切正常了.
上图看看 这是华擎775I95G的主板,据说可以上酷睿的CPU。
下面是俺的跳线,大家瞧瞧
被我焊的一团糟

第一次搞这种借电压跳线,运气好,给整好了

网友:
看不清,也没有明白说什么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直接飞了个3.3V给DDR共电吗?

网友:
3.3的电压,内存竟然安然无恙?估计过段时间就该费内存了

网友:
厉害,不过可不可以用什么把电压转成内存正常电压呀

网友:
晕,这么搞啊…… 2.5换成3.3,这样也可以?匪夷所思

网友:
晕..D 极无电压,你应该查查D极相关电路呀...就算是拉电压也应该拉到D极吧? 直接拉个3.3给内存,,估计内存现在很痛苦.

网友:
飞线需要勇气啊,

网友:
既然G级有电压,为什么不给D极个电压而非给S极个3.3呢?

网友:
  本来我以为我焊得技术最烂         没想到楼主 还比我牛B  多练吧  兄弟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现在的D 极有多少电压呀?

网友:
桥和内存很危险啊。

网友:
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
3.3V的内存供电也太恐了点,别这样啊。会烧东西的。

网友:
听晕了,3V飞到S极了吗?  飞到D极我倒是觉得合理。看图倒还真的是S极。。。替你捏把汗啊我。。。。。

网友:
好好恐怖 好恐怖 这是在强暴内存和桥啊

网友:
再不行也得加个肖特基啊

网友:
恭喜楼主,我飞线还没成功过

网友:
有 那么难受吗?3.3V给内存没什么问题的

不过最好还是把排组补上心安

网友:
哈哈,楼主太强了,估计用顾不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