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416A能认到网卡但上不了网

楼主(2010-05-15):
换了网卡芯片RTL8100还是不行

网友:
是不能加载驱动 还是提示没有插入网线,,,

网友:
网卡接口 防雷击芯片 mac

网友:
是不是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
驱动能装吗?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如果是无线的话,能装驱动请查一下硬件无线开关打开了没有

网友:
隔离保护与网卡接口之间是否有断线,有没有量过?

网友(2010-06-14):
能认到网线有必要换个网桥试试的

网友:
网络还得抓到网络ID,有ID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