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1GM-S2G加焊北桥后故障请教!

楼主(2010-05-15):
今天接了两GA-M51GM-S2G,接到手一看两块都北桥修过一次
插上测试卡,两块都跑50,用手压北桥可以过到26
两块都放去机上加焊北桥.\
加焊后两块都可以显示了,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掉电~~~
不定时的,有时显示几秒就掉电,有时还没跑到26就掉电````
加焊第一块后出现这问题,第二块也是同样问题```
现在无处下手了,请各位指点``

网友:
是不是加焊以后 北桥没有装好散热片哟  桥过烫保护  还是桥没有做好?

网友:
肯定不会没装好散热片拉```
桥是加焊的,看来要重做试试咯``

网友:
有被动过北桥,就不要再加焊了,拆下来重新植球,重做一次。
若还是掉电,北桥大概已经损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