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15S

楼主(2010-05-16):
本人有一台AOC 7715S的机子原来是不通用。一看电源有输出300V后面的电压没有。他这个机子的电源最后输出的电压是12 V  24V  5V  -8V   后在300V那里改了一通用的控制电源模块后有输出 24V 16V  4。2V -8V  我想这个电压是和前面是一样。我在那个模块上调怎么调都谳不到5V 和12V  。但接上去不能开机,开关上有电压2。6V 。我想可能他的驱动程序坏了。但它机子的驱动板不能用乐华2025改因为他的屏线是双排线的两个32个针的接口。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好象没见过7715S哦~~~

网友:
看样子象是AOC委托威成电子代工的715S RSDS的,MCU应该是RTD2120

网友:
5V偏低引起驱动板3.3V不正常,你可以量下驱动板上5v转3.3v电路是不是正常的,一般为1117的管子。
只有确定驱动板工作条件全部正常后才会去想软件。
还有按键漏电也会引起按键电压偏低,导致不开机故障。

网友:
造成12V与5V不正常是因为你那模块不行~~~这个机器取样电路是取12V与5V的,建议你还是仔细检查修好原板吧!如果连电源你都修不好,那你还能修什么呢?

网友:
又是这个机器,去淘宝买电源板吧,一模一样,代工的,插上去就能用,不贵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开机型号是715S的。那天在家里晚上发的。机子在店里!
那如果我用一个12V 和5V的电源板改上去可以用不!

网友:
5V偏低引起驱动板3.3V不正常,你可以量下驱动板上5v转3.3v电路是不是正常的,一般为1117的管子。
只有确定驱动板工作条件全部正常在考虑其它因素
还有按键漏电也会引起按键电压偏低,导致不开机故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