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芯片,码片,密码芯片

楼主(2010-05-16):
请问论坛上经常看的什么安全芯片,码片,密码芯片,是不是指的是同一含义

网友:
不是一个意思。用在不同的地方,功能不同。
不过他们有相同的之处:新片子要写数据才能用,就是买个新的焊上也没用,这类芯片坏了很麻烦。

网友:
我来猜猜吧,高手路过阿。码片,应该是只要能写软件进去的芯片(除单片机外)只是个叫法,有人叫它BIOS,ROM,储存器!密码芯片应该就是PAL可编程器件,如PAL16V8或AMD22V10一类的。只是个叫法不一样,单片机这些不能直接读出数据的芯片应改也属于这类。我自己理解的话就是能直接读出数据的ROM就叫码片,反之就叫密码芯片

网友(2012-12-08):
不错,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