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独显

楼主(2010-05-16):
今天接了一台IBM R60独立显卡的机器 凉机开机有时只有一个光标在闪,但此时硬盘和光驱都是认到的 。关机重新启动就直接进系统了,
长时间考机都正常。硬盘换过,CPU换过,南桥换过故障一样。这个机器只有在机器凉的情况下才出问题,热机就是正常的。有谁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cpu
显卡
硬盘
独立显卡

网友:
如果是我 考虑晶振

网友:
晶振会引起这种故障么?楼主解决问题了没啊 !等你告知结果

网友:
是不是凉机开机没有开机画面。只有光标再闪。。怎么和我昨天HP的像呢,不会也是BIOS

网友:
采取局部加热法,分片加热看一下

网友:
等待结果 楼主修出来 说一下